【话题】三菱PLC 内程序之间的结构关系?(20211116)

楼主(2021-11-15):
以前都是使用西门子、AB的PLC,刚开始接触三菱的PLC,对其内部的结构关系老是搞不明白:
1、是不是也像西门子一样也有主程序、子程序,主程序都要在主程序中调用的关系?
2、FB块根西门子的FB块的功能一样吗?
3、程序设置项里的初始程序、扫描程序、待机程序、恒定周期程序、无执行类型制定,这些都需要怎么用?
软元件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 软元件 就是指操作元件 D M C S 这样的 在西门子里和M VD V是一个意思。 主程序在小型三菱没有这分,只是把程序分成不同的程块分支。还是按扫描来的,不像西门子里 要在OB里执行。 扫描程序就是顺续程序 恒定扫描和西门子OB35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