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6):
我这边的流量计很多都是4~20mA信号的,需要转换至1~5V信号接入模拟量模块。现在不太清楚的是能否直接并一个电阻的形式转换还是要买外面的电流转电压的信号转换器来解决?我有些奇怪有没必要用到这种转换模块?

网友A:
并一个250欧姆的电阻是可以的

网友B:
要求不高就用250欧电阻,不过这个阻值一定不要误差太多;要求高了用模拟信号隔离器;

楼主:
理论上是不是选个高精度的电阻就可以替代这个转换模块?是不是电阻达不到那么高的精度要求?

网友C:
用绕线式的高精度电阻,某宝有卖,主要是稳定性。误差标定的时候可以修正。

网友D:
看一下资料,或许有dip开关,或軟设置就能解决。
赔高精度电阻也可以。

网友E:
  把流量计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电流传送回路中串接一个250欧姆的标准电阻(网上可买到),把4~20mA.DC转换为1~5V.DC即可。
   4~20mA.DC (1~5V.DC)信号制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标准。即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 ,联络信号采用1~5V.DC,即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现场仪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联络信号采用4~20mA.DC;控制室仪表之间的联络信号采用1~5V.DC采用电压源信号联络。

网友F:
这种电阻应该有卖专门的,好多年前用过,红色的,不知道现在什么样了。

网友G:
应该是串一个250欧电阻

网友H:
回复 网友G:
U=I*R。

信号如果是4~20ma

PLC模拟量输入如果是 1~5V,直接在模拟量输入端和GND直接并联一个250欧姆龙的电阻即可。
精度的话,我个人觉得无所谓,偏差不会太大,程序矫正下就OK了,反正是线性的

PS:PLC模拟量模块,电流输入,电压输入选择开关,也就是选择是否并联这个250的电阻(但是用的高精度的贴片),前2个月才修过AD模块,欧姆龙的。。

网友B:
有高精度的250欧标准阻值的电阻,价格可能比普通的贵几十倍,好在这个用量不会太多,如果用这种方法还是买这种的好;

网友I(2022-01-26):
这个电阻实际上是电流的取样电阻,所以精度要求较高,
一般最少是0.1%,功率在0.25W以上,并且温票不大于25PPM。
否则,不能满足一般系统要求高于0.1%的系统(例如DCS)。
早期有用温度系数小的金属线绕,后来技术先进了,金属膜也有低温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