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6):
大佬们,请教一下FX3U-485ADP-MB的安装需要搭配BD板吗,还是直接接PLC上面就可以用了?谢谢,感谢。

网友A:
第3章有详细介绍

网友B:
加个转换板或FX3U-422BD/232BD/485BD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是FX3UC的主机是直接用的;

网友C:
如果是主机是FX3U就是要配的,不然安不上去,如果是FX3UC就可以直接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