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6):
小弟在做一个贴标机,用的是三菱FX1N PLC,台达B2 750W电机,调试的时候每次出标位置不准,网上也看了人家讨论,有说用中断的,有说清零目标值的,我都不知怎么操作了。本人现在设计逻辑是纸箱通过流水线检测到延时出标,当标签感应器检测到标签之间的空白产生上升沿停止脉冲输出(脉冲指令前断开),这样子每次出标位置都跑偏,位置不准标签空白处,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我用的是DRVI指令,感觉不能用这个脉冲指令,请赐教。

网友A:
因为有加减速嘛,不可能马上就停下来。必须用中断法,才能减少误差。。

网友B:
主要看你要求的偏差是多少;
之前做的是使用速度模式来控制的,传感器检测到就停,后续工位使用相机辅助定位;

网友C:
问题出在机械传送的不稳定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