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6):
说起这个项目,印象很深刻,那就是一个字:急!!!

甲方要求15号设备运行,而我接到通知的时候,已经11号了,关键是现场还正在放线,吊装冷却塔的起重机,还在加班加点的往上吊装着设备,而程序和画面,连新建一个空项目都没有,想起了看国足经常听到的那句话: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调试现场在青海,立马把预定一张去青海的机票,在各种零碎时间里,把项目的工艺流程抓紧梳理了一遍:

还是只把精华画出来,现场肯定不是只有2台电机,还有其他一些辅助设备,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冷却塔,给现场某些设备降温,实现温度控制,大体了解就可以。

这个项目的程序部分稍微麻烦的地方就是冷却塔的开启、关闭和变频,需要根据温度确定冷却塔开启数量,温度控制误差在±1℃,统计冷却塔运行时间,自动选择最短的启动,运行最长的停止,还需要PID频率调节,冷却塔还有分组的功能,可以只选择某几台工作,选择某几台以后,这几台又启动最短,停止最长,故障自动切换。

当然这只是调试之前所能想到的问题,实际调试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后面会慢慢细说。

控制柜和图纸已经早已经做完,具体过程就用几幅图片带过吧:

当到了青海以后,感叹一番青海的美景,阳光强烈,天空好像特别低矮,山不绿,但道道沟壑显得有几许威严,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好像就能扔到云彩上面。

人不狠话也不能太多,还有正事要做,现场情况和想的一本一致,很多设备正在安装到位,电缆也陆续正在放,但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走,甲方业主好像不知道需要调试一样,认为接完线合上闸,设备就能转,这时已经到了12号下午,距离运行还有2天多时间。

我赶紧拉了个临时电源,只给PLC和触摸屏送上电,一边接着线,一边编程调试的程序,通过监控和强制点的方法,算是比较顺利的把大部分程序都赶在15号之前编完并调试完了。

实际设备调试过程比较琐碎,直接略过,总结下遇到的2个问题:

传感器数据波动问题,这次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液位不准

蓝色和红色均为液位,其中一个显示稳定,一个显示波动较大,第一反应是干扰问题,但是,一般干扰是持续的,一直有干扰或一直没有干扰,但是上图中蓝色曲线,有2段是稳定的,稳定的这段时间也没有其他设备的启动和停止,而且现场走线比较严格,该屏蔽的屏蔽,该穿管的穿管,无奈给厂家打电话,传感器为超声波的,厂家了解了下安装情况,指导调了个参数,近阀值,调了以后情况有很大改善。

后期需要注意,超声波对安装有着严格的要求,距离水面最低高度,和容器壁间距都有要求,国产超声波的售后服务还是值得点赞的。

不过,修改完参数,调试过程中又出现了一次液位波动:

从2.7米的液位一下蹦到1.6米,后又恢复正常,但是也仅仅是出现了一次,后期一直没有接到客户反馈液位波动。

触摸屏数据无故丢失,采集数据通过触摸屏做记录,在调试完后,出现了2次数据丢失情况,但是触摸屏断电上电后数据又有了,这个我目前感觉是触摸屏型号比较低级,而存储数据或画面又较多,可能是触摸屏卡顿引起,并没有证实,触摸屏选择是威纶TK8071IP,较入门的一款屏,后期如果用到大量数据存储功能,应该尽量避开入门系列的型号,后期应该还出现过没有数据的情况,但客户已经知道怎么处理了,可能随手就自己处理了,预计不仅仅只有2次。触摸屏数据记录如下:

共计5个浮点数需要记录的数据,每5分钟采集一次,画面数量如下:

大家做个参考吧,后期如果用到类似的存储空间,尽量选择威纶系列偏中档一些的型号。

程序也象征性的截几张图片,大家也是走马观花看个过场就行,一个人一个思路,不了解工艺也没法去读程序。

网友A:
被赶鸭子上架能成的都是传说中的牛人

网友B:
用西门子PLC+别的牌子的远程IO模块,客户没意见吗?合同上是怎么约定品牌的呢?还是就没有约定PLC品牌?

网友C:
这个模块玩过,不贵,配置很牛的,特别是模拟量,很多路,才几百块

网友D:
这玩意急的
手上应该有现成的程序块吧,要不然这个累计计时自动轮换程序比较烦的

网友E:
这个才是真正做技术的,不是某些所谓的大师那样的纸上谈兵

网友F:
这种着急的项目真搞不来,容易上火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什么模拟量模块,能私信一下吗

网友H:
前松后紧
按说合同有交货时间表,甲方改变日期?
项目经理没交代工期进度?还是临时抱佛脚

网友I:
估计是profinet的国产模块

网友J:
一般都是乙方围着甲方转的,从来没有甲方要围着乙方转的,也就是说,出钱的才是大爷。一般来讲,没有出现合同中重大违约的现场需求,都是可以协调并满足的,毕竟甲方投资真金白银进去搞制造业,不是用来和乙方斗气的。

项目中一般有提前完成进度的情况,这也是和前期的项目准备工作做的充足是有很大关系的。试想,当10号甲方提出15号立即投运的时候,你的冷却塔部件却还没有下单采购回来的时候,甲方提的要求现实么?所以甲方提的现场需求,一般都是根据现场进度作为依据进行判断的,不会无理取闹的。

工期遇到特殊情况稍微提前,一般来说对于乙方无非就是加点班赶一下进度而已,乙方的老板肯定也是权衡过了的,才和甲方达成一致。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才是真正做技术的,不是某些所谓的大师那样的纸上谈兵
兄弟,你说的是他?

网友H:
回复 网友J:
通常出钱的是大爷(yé),也不乏大爷(yē)
乙方当大yé伺候自己就是孙,当大yē伺候你就会遇到和蔼的ye

缩短工期带来的多是偷工减料,返工找补......类似情景很多

工期提前迟后,只要不是长官意识都很正常

甲方急不急,看其表现就知,口头急的多是累死人不偿命,实则为交差。

乙方老板有多少体恤打工者的辛苦
普涨28%工资的老板更是前所未闻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大前年一个项目,乙方总包,丙方分包电气,自己只能搞供配电不能搞自动化,整个工期三个月,还剩一个月的时候,甲方才发现丙方自动化部分还没有找到公司干,立马把自动化部分提出来单独成标,找到我们,一个月时间,谁敢做!结果找了当地所有自动化公司不管大的小的,谁都不敢接!这就又过了好几天,1个月都没有了!好在甲方是大企业,自己集团就有自动化部门,他们被迫自己搞,我们打辅助(其实是我们不想承担责任),好几个柜子都是在工地现场装配的,其中一台设备变频器是掉在柜子下面运行的,变频器下面30厘米的地方就是随时可能满起来的水池,一个柜子数字量IO不够,我是用模拟量模块来搞的。
加班加点奋斗,“按时”完成了开机仪式,大领导来剪了彩再转了一圈!我们害怕极了,还好,没有出问题。然后甲方告诉我们,不着急了,慢慢搞!最后又搞了2个月才完工。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大前年一个项目,乙方总包,丙方分包电气,自己只能搞供配电不能搞自动化,整个工期三个月,还剩一个月的时候,甲方才发现丙方自动化部分还没有找到公司干,立马把自动化部分提出来单独成标,找到我们,一个月时间,谁敢做!结果找了当地所有自动化公司不管大的小的,谁都不敢接!这就又过了好几天,1个月都没有了!好在甲方是大企业,自己集团就有自动化部门,他们被迫自己搞,我们打辅助(其实是我们不想承担责任),好几个柜子都是在工地现场装配的,其中一台设备变频器是掉在柜子下面运行的,变频器下面30厘米的地方就是随时可能满起来的水池,一个柜子数字量IO不够,我是用模拟量模块来搞的。
加班加点奋斗,“按时”完成了开机仪式,大领导来剪了彩再转了一圈!我们害怕极了,还好,没有出问题。然后甲方告诉我们,不着急了,慢慢搞!最后又搞了2个月才完工。
实例告诉人们为啥急

网友M:
真的厉害!!膜拜!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个才是真正做技术的,不是某些所谓的大师那样的纸上谈兵
确实,但你说大师我咋会往标准化哪里想

网友O: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的公司的项目经理老舔着客户,只会向内压缩时间的,两个月的项目周期压了快一个月!有交货时间表也木有啥用的!还要继续吹你发货啥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O:
是的,常见
还有的不看看能不能做到都答应,然后交给你去做
要敢于说不,该拒绝就拒绝

网友E:
前段时间完成了一条复合机的同步系统的更新,原来的PLC老出问题,把老板给整怕了,就用我原来的备胎方案(PLC修不了就换同步和和控制系统)一个电话告诉我要改,刚好那段时间非常忙,一个新工厂要规划上马,所管理的几个工厂的新产品也是在开发测试当中,本来还想说服人家修PLC,但人家确定要改,花了差不多半天整理原来的电柜和控制柜里面线路和分析各个线路功能,三个下午改装接线,一个下午设置数据和测试,试车正常投产。一个人做,对方有个开机的,工作过程一边安装,一边给人家解释每条线路的作用,每个设置数据的作用,工期赶,有点累

网友P(2022-04-22):
液位计超声波真不太好用,我一般都不选超声波的了,测水的话,单法兰或磁翻板都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