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怎么改伺服的电子比

楼主(2021-11-16):
CAN总线控制时,默认是1280000电机转一圈, 有的改了电机减速比,不想动原来的程序,只是想改一下电子比就行, 手动改驱动器电子比是不行的。 我们要在PLC配置表里 增加16#6092 16#01这个值 默认是1280000这个,如果改成10000就是10000电机转一圈。

网友A:
这个最好是在做程序的时候就把这两个调用上....之前培训的时候老师还说..顺序一定要是先1后2 不知道反过来会有什么影响..
之前调试...新的28走can必须得这里改才行..在驱动器上修改.重新上电之后会恢复到初始的1280000那个数..
现在就搞得好乱...有些数得在SDO里面定好..有的可以在驱动器上直接修改..闹心..就是加减速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办法,总线,驱动器改有些参数,在上电有恢复了,只能在PLC总线配置一下,上电初始化自动写进出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记得23就不是这样...真是搞不懂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3不用的。因为28和23不是一个团队搞的,理念差很多。可见,施耐德虽然是大公司,也是混乱的,自己的东西都不能统一

网友B:
这个可以自己写个功能块,实现脉冲数和最终距离的转换,把减速比和导程做成输入变量,甚至可以做到HMI上,直接改减速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从来不改齿轮比...都是默认的1280000 我直接跟机械的要伺服一圈对应的距离 用1280000/距离 得出1mm对应的脉冲数..
直接定位就写距离就完事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针对本贴提出的问题,把减速比和导程做成变量就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里需要用到 mc_writeparameter_lxm28这个功能块才能通过变量往驱动器里面写电子齿轮..
一般电子齿轮设好是不需要变的..不太明白这里为什么要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看到他说的?减速比改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即便是改了电机的减速比...我依然是用单位脉冲去做    原来一圈转10mm  我就用1280000/10 当作单位脉冲..改了减速比  比如一圈变成3mm了..我就用1280000/3 当单位脉冲..只要把实际走的距离做成变量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费劲去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