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讯问题

楼主(2021-11-16):
西门子SMART和DCS通讯(以太网和串口两种),要怎么设置或者写什么指令呢,拜求

网友A:
通信协议是什么?

网友B:
smart可以 modbus tcp 一根网线搞定,

也可以用自带的485串口 modbus rtu

网友C:
两种西门子都有库,可以自己调用

网友D:
DCS是OPC通讯,还是MODBUS-TCP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只是要求以太网通讯,我是刚刚开始接触这块,还有一个项目要求是DP通讯,都是和上位机通讯。要求都是上位机可以监看模拟量,控制PLC的一些启停

网友E:
不是一句话的事,给你铬链接看看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202736/article/details/109133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