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关于控制伺服多段速问题, (见图)

楼主(2021-11-16):
我用2个DRVI指令,1个频率高,长度长. 1个频率低,长度短. 先执行频率高,长度长的, 后执行频率低,长度短的,然后伺服电机停下来. 效果不是很好,中间有时会停顿,请问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利用PLC相关指令的超驰功能
欧姆龙,西门子都对定位指令有相关描述:即新的上升沿可以覆盖上一次的指令动作。所以需要时再次刷新指令即可实现。实现即可以随时改变定位位置,同时可以随时改变定位速度的目的。

网友B:
用一个相对定位指令就行了,改变其频率就能得到不同的速度了。

网友C:
直接运行中改频率不可以吗 一般的控制器现在DRVI都可以实时更改频率的

网友D:
看来你是否没有完全看明白指令的使用说明?你的要求应该一个指令内就可以完成的。

网友E(2023-03-24):
用多表格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