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了一个台达dvp-04pt的温度采集程序练习,虽然采到温度,但是没搞明白T0 k0 k2 k10 k0 这一句是何含义。其中k2 k10是定义的什么?请哪位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21-11-16):
编了一个台达dvp-04pt的温度采集程序练习,虽然采到温度,但是没搞明白T0 k0 k2 k10 k0 这一句是何含义。其中k2 k10是定义的什么?请哪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第一行意思是设置第一个模块的0号通道的平均次数为10次
第二行的意思是读取第一个块块的1号通道的温度当前值 ,你接线应该也是接在通道2吧。

楼主:
对的,接在二通道,k19。
k2为何是0通道呢,输入信号类型(pt100或热电偶,在这里何处体现?)

网友B:
查一下手册看看

网友C:
手册有主这个模块的缓存对应的具体含义;

楼主:
这个第一句,是否也应设为第二通道?

网友C:
如果是06PT的,第一行没有问题;04PT对应的4个CH平均值都是可以分开设定的,对应缓存的2 3 4 5 ;所以第一行应当写入TO K0 K2 K10 K2或TO K0 K2 K10 K4;
写入TO K0 K2 K10 K1实际上只对CH1的平均值设为10次,但你用了CH2.

楼主:
dvp-04pt模块,能同时对采四个pt100的值吗,仅通过一个485接口?

楼主:
如果这样,我将设计一个四路pt100采集试验。通过一个模块。

网友C:
可以同时测4路,你前面已经用12SA2的主机了,用485干嘛?

楼主:
plc通信接口电485通信。用的usb转485通信电缆。

网友C:
用什么接口连主机与电脑与后面的04PT模块是没关系的;

楼主:
今天采集四路pt100 温度停号试验成功。新的问题岀现了,如果需采集八路pt100温度信号,是否需在后面再加一个Dvp  04PT模块吗?相同两个模块可以串联使用吗?

网友C:
后面再加一个04PT的模块就行了,用FROM、TO指令时记得后面第一个操作数要把K0改成K1;

楼主: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