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监控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1-11-16):
师傅们,请教一下,smart200显示温湿度传感器的读书用485Rtu通信,需不需要变送器?

网友A:
你这个温湿度传感器有没有自带485RTU,如果带了就不需要,否则就要加变送器。

楼主:
师傅们,帮看一下,昆仑通态的屏怎么读不到数据,用串囗助手能读到。

网友B:
屏通讯做通没

楼主:
木有啊,就是不知什么原因通讯状态是2

网友C:
触摸屏波特率,奇偶数,数据长度,和你的传感器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触摸屏的站地址、波特率、功能码在哪里查看?谢谢

网友C:
打开设备窗口,右键设备父窗口点属性进去就可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搞好了,谢谢你,二路串囗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