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6):
伺服或步进运行中触发正转极限M8343 或反转极限M8344后,假如是因为传感器的误感应导致,修正极限传感器后,还能继续运行吗? 还是需要重新回原点,重新开始?

网友A:
如果还继续走非常危险。

网友B:
看系统怎么设计的,就似按下急停,其后是继续还是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系统怎么设计的,就似按下急停,其后是继续还是重来

当前的定位指令不能继续了,只能重来

网友C:
正转到极限不停车么

网友D:
应该是需要重新回原点的。

网友E:
确保安全是触发极限后反向运行或重新回零

网友F(2022-03-21):
原点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