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请教

楼主(2021-11-16):
三菱PLC程序  PLSY K3000 K0 Y0  ,频率3000HZ, 无限发脉冲让步进电机一直转,驱动器细分800脉冲电机转一圈,根据M8340实时变化的脉冲数,在电机一直转的过程中,每次转到一圈时触发M1一下。请老哥指导下程序怎么写,最好能写给我看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d8340 会自动计算溢出吗?如果按32位,双字计算?初始值d10为0 会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8340 会自动计算溢出吗?如果按32位,双字计算?初始值d10为0 会有问题吧?

怕自动溢出可以做停机清零,初始值那里可以加初始化指令。

我只是按照做题的方式写个程序来解答这个问题,其实真正实用中,传动机构加个接近开关比这个简单方便的多。

网友C:
这个程序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