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6):
plc除了使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输出0-10V,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PLC无所不能,但是你非要它自废武功(限制使用模拟量)却必须打赢擂台赛,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如果真的要脑洞大开的话,也是可以的,用PLC驱动步进马达,让步进马达去驱动高精度电位器,用机械运动的方式让PLC输出0~10V的可变直流电压信号。

再不行就用PLC的控制功能,通过通讯控制或者开关量控制的方式,驱动一台信号发生器去输出0~10V。

网友B:
以信捷XC3来讲,该PLC自带485通讯接口,输出有RT结构,就是Y0Y1是晶体输出,其他是继电器输出,那么有两个方法

1.加一块485转模拟量输出模块。

2.加一块频率转电压模块。

以上两种模块马云家都有卖,价格上2大概40元左右,1要100多一点

另外1号方法配合触摸屏也可以实现,一般的触摸屏都有两个通讯口,曾经帮一个朋友想了一个方案,PLC指定FX3GA,触摸屏威纶通,最后就是触摸屏的485带模块,232用PLC编程线带PLC,因为PLC是422接口,相当于加了一个转换接口。

模拟量调节,利用触摸屏的定时式资料传输把PLC的数据传送给模块输出模拟量。

绕了不少的弯路,最终就是为了省了一个模块。

网友C:
有几个人会这样提/用

网友D:
高速脉冲输出 调节一下占空比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2992

去年玩的,这个成本便宜

网友F:
PWM输出,外加阻容积分电路可以得到电压信号。但需要自己测试多少PWM对应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