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不到项目的情况下,该如何提升编程水平呢,有点迷茫

楼主(2021-11-17):
主学的三菱fx3u小型自动化plc,目前指令都能学明白,但始终接不到项目,接的都是开关量小打小闹,根本没办法提升自身水平。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时期都是怎么发力的,现在的我跟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突破口乱撞墙浪费时间。

网友A:
你可以写一点数据处理的程序段或者FB。

或者编程来实现一点数据结构,例如堆栈,队列等等,当然我觉得你不一定能写的出来。

网友B:
可以自找题目,或看网友问题试写程序

"欧姆龙CP1E先入先出"网友提出的问题,没堆栈指令咋办,用笔用脑试一下

网友C:
可以选择一些你接触过的工艺比较了解的实际产线,然后自己做模拟。

网友D:
看论坛呀,有网友提出的问题,就相当于是项目。

网友E:
没用,纸上谈兵最终的效果,不真实的上工程永远验证不了。咋办?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采购硬件练,跳槽找机会接工程真实的去制作,就像一个论坛网友一样,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仅仅4天时间,从无到有的搞定一个比较复杂项目的编程调试运行,不但临危不乱,而且还基本做到胸有成竹,这就是百炼成精的大神级老鸟级人物了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9452

网友F:
多尝试写一些块,多运用数组.结构体.标签,尽量避免直接使用D 与 M

网友G:
你想做题目和做试验还不容易啊,你上贴吧看看,大把的学生党作业,你做完了,实际再验证一下,顺便还可以赚点零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用,纸上谈兵最终的效果,不真实的上工程永远验证不了。咋办?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采购硬件练,跳槽找机会接工程真实的去制作,就像一个论坛网友一样,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仅仅4天时间,从无到有的搞定一个比较复杂项目的编程调试运行,不但临危不乱,而且还基本做到胸有成竹,这就是百炼成精的大神级老鸟级人物了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9452

幸亏楼主不是搞基建设计的,否则要买几块地皮来练了。

模拟器就够完成大多数工作了,还是要从基础开练,压力有用的话,光刻机早就造出来了。

网友I:
没得题目自己找题目。当然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又是一回事了。我就属于自己个自己找借口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