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限位和保护的程序写在plc里,这样有什么好处么?

楼主(2021-11-17):
现在一些自动化项目 他们把限位和保护的程序写在plc里 动作逻辑用c++写在pc上通过光纤传输信号,大家知道这样有什么好处么?

以往都是把逻辑写在plc里 上位机只做写入和显示来用。

网友A:
有个x好处.别认为20多岁的it从业农民真比得过350岁的失业it工程师.
你plc是工业品,那稳定性能比工业计算机高一个级别,工业计算机又比pc高一个级别.
pc定义为可以随时死机重启,可以有病毒有后门,可以玩游戏.
pc停了,动作逻辑也停了,除非你接受得了.你的生产不重要不着急不连续跟游戏一样好玩可以补血可以复活.引导孩子们跳楼,而不是老板跳楼.
就pc那大众化的windows,你去问问bg,那个延时都不固定,随时插入消息让你的任务靠后.
此处分界线----------------
确实plc以前是只做关断安全保护的,但也没听说谁把动作写pc的.
-------------
好了算我白说.因为存在即合理.

网友B:
最大的好处就是维护很难。
出问题一般需要找他们。

网友C:
没好处,工业上你这样干要遭收拾,PC稳定性与PLC比起来差很多,容易死机,哪怕是工业PC机。

网友D:
这样远程更新逻辑业务更方便升级程序,不用到现场

网友E:
做的几款产品里,保护功能和诊断功能差不多占了整个程序2/5的空间。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真为了这个的话..现在远程路由器就能解决..而且你PC能连上外网修改程序.说明我在这台PC上装上plc的软件.一样能远程修改.
这样的逻辑不存在的

网友F:
个人感觉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上位机如果就是普通的工业计算机的话.还是老实做个显示好一点..再加上写报表 数据啥的..
逻辑还是交给下位机去做比较好..
还是不太信任PC的稳定性....
之前见过一个客户把上位机的一个按钮上加了一个超级长的脚本...那也只是用来进行复杂运算..最后运算结果给到下位机.
也不能把控制逻辑都在上位机里写啊...这要是死机..那不重大安全事故了

网友G:
好处
高大上,屏幕内容丰富,神秘,好要钱
上面网友说到的不是,在设备上不用顾虑,人家就是PL+PLC很安全的
不过不清楚楼主说的限位/保护是那些,有限还是不要依靠PLC/PC,你懂的

网友H:
限位和保护直接写在伺服里面是最安全的,
可惜不灵活,回原点和干涉互锁区域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