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今天那个厂又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变频器不能提速了,叫过去给看一下。

没有接触过他们的生产线,看第一眼也比较头蒙。

他们给机器上电,先给我表演了一番:发现频率只能上升到8HZ左右,确实提不了速;

静下心来,慢慢查问题;

变频器是正弦变频器,幸好还有手册;

把变频器的外壳扣掉,把那两排控制段子暴漏出来,看看控制线怎么接的;

再对比着手册,查看参数组,了解到变频器的工作是:a、端子给定启动命令;b、 0--10V频的率源;

我就开始追查那根控制0--10v的信号线去哪里了-----进了布线槽,通向了另一个操作柜,没有线号也不好找;

然后研究那个操作柜:有个PLC主机+模块,似乎是永宏的,模块上有DA两个字母,并且上面几个接线的地方分别是:+24V,IN-,O0+,O0-;
所以怀疑这模块就是给定0-10V的模拟信号即频率源的。

------在不提速的情况下测量O0+和O0-之间电压是0V;

------在让他们操作提速情况下测量这二者之间电压,发现最多到1V就不往上升了;

于是初步怀疑是不是这个模拟量模块坏了,输出不了10V的电压?

我把O0+端子上的线去掉,再让他们操作提速,再去测量O0+和O0-之间的电压:万用表上显示一直增加到了10V。

所以,模块是没有问题的。既然有10V的输出,那么为什么接上线后频率就是不能增加呢,反而仅只能测到1V的电压呢?

推测线路中有某个地方使O0+和O0-之间存在一个很小的电阻,把O0+的输出电压拉低,使得O0+的电压上不去,表现出变频器不能提速的现象。
。。。。。。

最后发现这个O0+和O0-的信号源也是跟一个电位器(在第三个操作柜上)并联的,可能是某个工人在不觉的情况下把电位器旋到了最小,问题就出在这儿。

把电位器的线移除,问题解决。

(把电位器调到最大试了试,问题也可以解决。工人偷偷给我说因为电位器的问题已经耽误了一天的生产,怕领导知道了会挨吵,所以就让把电位器线去掉了,况且第三个操作柜几乎也不用,也从来没有用过第三个操作柜的电位器调速。咱也替工人着想呀。)

网友A:
还好这个电压的输出,如果是电流的话你就不好测量了,不过说真的可以用一种叫多功能信号检测仪来输出给他电压或电流.

网友B:
Lz不好意思,确定那个电阻是并联的吗?

网友C:
很少接触变频器,学习了。咱们维修人员与操作人员还是需要互相理解与沟通的。

网友D:
问题还是没解决呀

你做个试验,用两组电池,一组3V,一组6V,并起来看看电压是多少

恐怕是操作上没有交权

网友E:
楼主的故障分享真好。多发这样的帖子。很实用。

网友F:
实际上是一个分压控制回路,这个在简易同步控制系统很多应用案例,楼主浪费时间主要原因是对生产线的不熟悉和没有相关的图纸资料

网友G:
这电位器接线设计可能有不妥的地方,常规合理的情况下电位器中间取样电压端子应该串个电阻。

网友H:
这个电位器一般是微调作用的,估计你还得跑一趟

网友I:
很正常。加减速时间过短,负载惯性大

网友J:
10V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K:
好经典的故障啊

网友L:
电位器并联,真没见过。

网友M:
有的频率上不去是电机有问题,但变频器不报故障,频率也上不去

网友N(2022-01-01):
回复 网友B:
我觉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