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客户给的电动阀电气资料没看懂

楼主(2021-11-17):
如图,我只理解了1和3要给个12V电压,但2脚算有源信号吗?是不是有信号时和3脚之间有12V电压?如果是无源,就不太理解怎么只有一条线?

网友A:
只给这点信息?
三通比例阀,给0-12v电压,阀按比例打开/关闭
你再找他要详细资料,没有就试

网友B:
2脚信号没说是PNP或NPN输出,只有10mA,干触点得可能比较小。如果无法通过后级电路来判断,可实际测试一下2脚与1、3脚正反向电阻和电容,大概判断下是什么输出,因为通常都是用一个三极管来做输出。最好是问清楚厂商。

网友C:
问一下厂家技术

网友D:
看说明是控制/通讯信号.应该是有源的.和gnd的电压. 至于是不是12V, 不确定.

楼主:
还有个是通讯接口,没有标识。上面这个接口是单独的,所以估计这三条线之间应该有什么关联,而且现在没有实物,只是要给客户配相关接线电路

网友E:
直接把那阀门的手册和阀门搞个图片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