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各位大佬:

  工厂准备将旧设备(电磁调速方式)升级为变频调速。

原设备:

原动机:5.5KW
配电磁调试器
15速比的减速机
电磁调速器调至最高速也只有约1100转/分。

变为变频调速后要求:满载\额定转矩状态下 最高调至1400转/分或者更高!
 设想:变频选7.5kw,电机选7.5kw ,减速机选速比10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你这样一改好像你的速度比原来提高了一倍啊。还有变频器的话需要看输出电流的,国内的建议大一号,电话过400,也是这样建议的。

网友B:
就改7.5的,用原减速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应该用的一体式的减速机吧

网友C:
为什么要改这么多东西,个人建议在现在1100转时测一下电机电流是多少?工艺要求的最高转速是多少?用变频器调速把电机速度速度调到1600转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调到这个速度的情况下,能不能满足工艺要求和电机会不会过流。如果这两个条件满足那就加个变频器然后把原来的滑差部分用电焊机焊住就可以了,

网友D:
马达重新购买,如果参数一致的情况下(电压/极数/转速),挑选功率越大的马达,输出的扭矩也就越大(注意不是转速也就越大),所以你要考虑你技改,到底是提升扭矩,还是提升转速。

网友E:
这个方案的力度有点大啊,我升级改造这类的设备一般是用原来的电机,新安装的变频器,这样就会比较省钱,但调速和速度非常稳定,其他的工艺基本不用改。你一下把这个减速机都换了,随之而来的基座安装,附属设施的问题也一起来了,后期要完善的工作量就会比较大。你原来的电磁调速只能升到1100的转速,估计是电磁调速器调整有关,正常应该是可以去到1400的。仅供参考

网友F:
不是什么负载都可以用变频器的,我这有套振动筛22KW电机用变频器就不行,启动阶段过流保护,用电磁调速就没事!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可以转矩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