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各位大侠,国产伺服能替代三菱的吗?

网友A:
国产如汇川,台达,英威腾等品牌肯定在有些方面类似,不能完全一样。除非是杂牌机才能一模一样。所以是肯定能替代,但是程序参数之类的肯定要改。

网友B:
伺服加电机整套换?

那你注意功率 轴径 安装位之类的参数就好 功能上面区别不大【常见的速度模式 转矩模式 位置模式 各家都有】

只换伺服不换电机 那就是麻烦事了 查下伺服接线说明 主要看电机码盘部分

网友C:
重点是功能,假设是带CCLINK的,那就没的替换,如果是普通一般的场合应用,那像汇川、英威腾、迈信,这些都可以。

楼主: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国产替代,国产质量过硬的品牌

楼主:
没有通讯,就是脉冲和模拟量控制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国产的随便选 汇川,禾川之类的

网友E:
我用汇川,主要是同步传动系统应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我们讲的替代是可以代用,比如电机是三菱的,驱动器用别的品牌代换;
你整套更换的话,如果是脉冲控制,用别的品牌只要精度能达到,稳定性可以就用吧;
如果是通过总线控制的,那找代用的就比较难了.

网友G:
说到通用,以为是和PLC一样,编程软件通用,其他品牌的程序下载进去就可以跑。假货山寨之所以能生存横行,基本也是靠这些人支撑。

网友H(2022-02-10):
看要求,机器精度,速度,造价,预算

网友I(2022-03-28):
我若回答,就显得我是打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