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控制这种直流小电机,板子输入是24v直流,输出到电机是12v,用这个控制有什么优点吗?直流电机就是两根线,可以用继电器代替吗?还是说这个东西能控制扭矩或者距离?没用过这种小电机,各位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
这种电机,手机传图不太方便

网友A:
普通继电器就可以控制直流电机转动。这种板可以有过流,短路保护,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主要功能在于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主要功能在于PWM控制。
通过PWM来调速吗?还是通过PWM来控制大概位置

网友B:
回复 楼主:
PWM 应该只能调整速度和转矩,位置应该不能调整。你发的这个PCB板可以调整位置吗,还是需要外接一些传感器来实现位置控制。

网友C:
用这个控制有什么优点吗?

1.可以调速
2.正反转控制很简单两条控制线就可以了。

直流电机就是两根线,可以用继电器代替吗?

如果不需要调速,就继电器可以。

还是说这个东西能控制扭矩或者距离?

扭矩不清楚,距离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

网友D:
让直流电机运转起来和做简单的正反转的工作,用继电器来搭建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直流电机做频繁的正反转和可以调速就必须用专用的驱动板卡去完成,如果你还要力矩和张力控制,也是需要专门的控制板卡。图片中的板卡,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不敢确定他的具体的功能

网友E:
就像电机控制电路一样有断路器、保险、接触器、热保护、控制按钮等。你用断路器直接控制电机也行。为什么加那么多器件干嘛!一个道理。

网友F:
1、既然一个继电器能控制住低压直流马达,那么厂家不是傻子,不会无缘无故的花钱去设计PCB花钱去制板出来控制,原因就是继电器控制不能满足设备的动作需求。

2、经常拆卸办公设备的彩色打印机出来修理,发现很多驱动机构的马达,用的竟然是玩具类型的两根线直流马达,唯一一处用的四线步进马达只有一个进纸机构。再深入研究发现,两线直流马达定位运动,是依靠外部的定位传感器完成的(译码轮或者译码条),类似于一个普通的马达+编码器去实现了高精度定位运动,完成精美的图像打印任务。

所以你的电路板肯定外接了传感器的,所以一个控制系统,关键不在于它使用啥子动力机构驱动,而是在于它使用了啥子传感器来进行辅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