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一般上我现在用绝对定位  DDRVA 脉冲多少  频率多少    然后 用一个M8170下降沿来做 脉冲结束信号。。但是实际中  遇到过  以下问题 丝杆卡住。或者伺服电机线断了。PLC管自己发好脉冲 就进行下一步,动作衔接比较紧凑 延时也就0.05秒。当驱动报警再反馈PLC的时候 已经晚了。气缸过来就撞机了。。

请问除了总线型 (目前水平有限也玩不了总线型)  还有别的什么 方法吗?

网友A:
闭环的话,电机的编码器要用上的呀表情,只知道大概具体不懂哦。PLC告诉电机要走多少脉冲,编码器向PLC汇报电机实际走了多少脉冲。嗯应该是这样可以的。

网友B:
我在外部加了一个位移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外部加了一个位移传感器
机构不允许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的话,电机的编码器要用上的呀表情,只知道大概具体不懂哦。PLC告诉电机要走多少脉冲,编码器向PLC汇报电机实际走了多少脉冲。嗯应该是这样可以的。
其实一开始 我还不懂这套东西的时候 以为这套东西就是这么运行的  不然编码器存在的意义不大呀  现在这样的操作好像。。没有及时的报警

网友C:
个人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加延时,因为无论加什么反馈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你现在其实已经有报警了,只是这一系列处理下来时间长了

就算走总线、外加传感器,都是需要反馈信号给PLC的,PLC处理后再控制气缸不要动作。

网友D:
可以通过通讯读取伺服当前位置,简单的计算就知道位置了,但是呢0.05S,这个不成立。

伺服驱动器有告诉脉冲输出反馈,可以进PLC计算

网友E:
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卡住了,应该会马上报警停车啊,断线了,也是会报警停车的,怎么会进行到下一步?

网友F:
丝杆卡住了,电机空转?得加到位传感器或者其他检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加延时,因为无论加什么反馈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你现在其实已经有报警了,只是这一系列处理下来时间长了

就算走总线、外加传感器,都是需要反馈信号给PLC的,PLC处理后再控制气缸不要动作。

但是机器的工作效效率来看  容不得加大延时。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比如 PLC发多少脉冲,驱动让电机执行后,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实际走了多少的量,然后驱动输出一个信号  代替M81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卡住了,应该会马上报警停车啊,断线了,也是会报警停车的,怎么会进行到下一步?

延时太短了  驱动反映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通讯读取伺服当前位置,简单的计算就知道位置了,但是呢0.05S,这个不成立。

伺服驱动器有告诉脉冲输出反馈,可以进PLC计算

用驱动器的AB相来读取吗?

网友G:
正常判断设定位置与当前位置相等,程序就可以执行下一步了。发生机械问题那是特殊情况了,人家几十个伺服的设备也是这种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加延时,因为无论加什么反馈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你现在其实已经有报警了,只是这一系列处理下来时间长了

就算走总线、外加传感器,都是需要反馈信号给PLC的,PLC处理后再控制气缸不要动作。

但是机器的工作效效率来看  容不得加大延时。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比如 PLC发多少脉冲,驱动让电机执行后,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实际走了多少的量,然后驱动输出一个信号  代替M8170。。

最好是在执行机构末端加反馈,你这种可以在丝杆上加个编码器,这样电机、连接器、丝杆问题都可以检测出来了,M8170后先拿发出的脉冲与编码器采集到的脉冲对比,结果OK再执行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加延时,因为无论加什么反馈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你现在其实已经有报警了,只是这一系列处理下来时间长了

就算走总线、外加传感器,都是需要反馈信号给PLC的,PLC处理后再控制气缸不要动作。

但是机器的工作效效率来看  容不得加大延时。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比如 PLC发多少脉冲,驱动让电机执行后,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实际走了多少的量,然后驱动输出一个信号  代替M8170。。

最好是在执行机构末端加反馈,你这种可以在丝杆上加个编码器,这样电机、连接器、丝杆问题都可以检测出来了,M8170后先拿发出的脉冲与编码器采集到的脉冲对比,结果OK再执行气缸。
加编码器 和我想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读取的数值 意思是一样的吧,,这个机构,一套电机都是在另外个旋转轴上大于90度的在旋转  布线上就是断线的风险了  再继续加编码器的线  又加了风险。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加延时,因为无论加什么反馈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你现在其实已经有报警了,只是这一系列处理下来时间长了

就算走总线、外加传感器,都是需要反馈信号给PLC的,PLC处理后再控制气缸不要动作。

但是机器的工作效效率来看  容不得加大延时。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比如 PLC发多少脉冲,驱动让电机执行后,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实际走了多少的量,然后驱动输出一个信号  代替M8170。。

最好是在执行机构末端加反馈,你这种可以在丝杆上加个编码器,这样电机、连接器、丝杆问题都可以检测出来了,M8170后先拿发出的脉冲与编码器采集到的脉冲对比,结果OK再执行气缸。
加编码器 和我想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读取的数值 意思是一样的吧,,这个机构,一套电机都是在另外个旋转轴上大于90度的在旋转  布线上就是断线的风险了  再继续加编码器的线  又加了风险。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看

如果不好布线从伺服驱动器上取电机编码器的信号也可以,只是没有那么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加延时,因为无论加什么反馈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你现在其实已经有报警了,只是这一系列处理下来时间长了

就算走总线、外加传感器,都是需要反馈信号给PLC的,PLC处理后再控制气缸不要动作。

但是机器的工作效效率来看  容不得加大延时。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比如 PLC发多少脉冲,驱动让电机执行后,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实际走了多少的量,然后驱动输出一个信号  代替M8170。。

最好是在执行机构末端加反馈,你这种可以在丝杆上加个编码器,这样电机、连接器、丝杆问题都可以检测出来了,M8170后先拿发出的脉冲与编码器采集到的脉冲对比,结果OK再执行气缸。
加编码器 和我想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读取的数值 意思是一样的吧,,这个机构,一套电机都是在另外个旋转轴上大于90度的在旋转  布线上就是断线的风险了  再继续加编码器的线  又加了风险。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看

如果不好布线从伺服驱动器上取电机编码器的信号也可以,只是没有那么好而已。
这个就要从OA+OA-OB+OB-这里转出的信号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最好提供一下PLC和伺服的具体型号,有些驱动器编码器信号是差分输出的而plc又没有差分输入口,这还要加转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提供一下PLC和伺服的具体型号,有些驱动器编码器信号是差分输出的而plc又没有差分输入口,这还要加转换板。
嗯  松下A6确实是差分输出  我这里有个这样的转换板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加延时,因为无论加什么反馈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你现在其实已经有报警了,只是这一系列处理下来时间长了

就算走总线、外加传感器,都是需要反馈信号给PLC的,PLC处理后再控制气缸不要动作。

但是机器的工作效效率来看  容不得加大延时。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比如 PLC发多少脉冲,驱动让电机执行后,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实际走了多少的量,然后驱动输出一个信号  代替M8170。。
你说的不就是伺服驱动器输出的定位完成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加延时,因为无论加什么反馈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你现在其实已经有报警了,只是这一系列处理下来时间长了

就算走总线、外加传感器,都是需要反馈信号给PLC的,PLC处理后再控制气缸不要动作。

但是机器的工作效效率来看  容不得加大延时。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比如 PLC发多少脉冲,驱动让电机执行后,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回来实际走了多少的量,然后驱动输出一个信号  代替M8170。。
你说的不就是伺服驱动器输出的定位完成信号吗?
松下的这个信号 我不会用呀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截图一下手册中接线图,一般有位置控制示例,或者上传手册,我看看;
但你要求的时间0.05s,我认为达不到你的要求,只是感觉啊

网友I:
好像有个AB+AB-OA+OB-的4条线,拿个继电器转成24V,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里面,做位置比较

网友J:
如果伺服每次都是走固定位置,那可以在丝杆上加个接近开关。如果更改工艺,需要更改伺服的位置,那就加个光栅尺或者把伺服的脉冲输出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有个AB+AB-OA+OB-的4条线,拿个继电器转成24V,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里面,做位置比较
是的  这个叫差分转集电极  需要另外需要设备  这也是一种 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伺服每次都是走固定位置,那可以在丝杆上加个接近开关。如果更改工艺,需要更改伺服的位置,那就加个光栅尺或者把伺服的脉冲输出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上
有好几段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截图一下手册中接线图,一般有位置控制示例,或者上传手册,我看看;
但你要求的时间0.05s,我认为达不到你的要求,只是感觉啊
谢谢  我用的伺服是松下A6  现在已经找到解决办法  就是在伺服里面找到一定位完成的信号  原来是用PLC的脉冲下降沿来做标志  现在用 这个信号来  但是  响应比原来用脉冲标志  慢了好多呀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只能说你原来控制取巧了,伺服有没有走到目标位置,不知道,能确定的是PLC发送完了脉冲;现在采集定位完成信号,整个用时肯定要长;PLC发送完脉冲---伺服运行---伺服定位完成(定位完成宽度在驱动器可设置)---PLC收到定位完成信号再逻辑处理;另,提高伺服增益/增大加减速时间,可减小定位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你原来控制取巧了,伺服有没有走到目标位置,不知道,能确定的是PLC发送完了脉冲;现在采集定位完成信号,整个用时肯定要长;PLC发送完脉冲---伺服运行---伺服定位完成(定位完成宽度在驱动器可设置)---PLC收到定位完成信号再逻辑处理;另,提高伺服增益/增大加减速时间,可减小定位用时间
就是松下里面的  所谓的刚性吧?  这样的一套发送到反馈 时间确实会拉长  但是也不至于需要0.04秒 我们PLC的单位 基本也都是0.001做单位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加接近开关,或者光栅,或者电阻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