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电压器次级电流怎样调整大小

楼主:
变压器次级电流怎样调整大小

网友A:
到底是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B:
调节变压器原边电压,但是这样次级电压也是会改变,电流也变化。

网友C:
变压器不是恒流的,他的二次侧电流由负载跟自己的电压决定的。

网友D:
要想改变输出的最大电流值,可以改变绕线的线径,但是最大的功率并不能改变,由变压器本身所确定,例如:一个24V/10A的电源,你可以把输出的线径减少一倍,匝数提高一倍,得到48V/5A的电流,当然,相应的采样部分和输出滤波电容等,全部都要做改动,综合考虑,不如重新买个合算。

网友E:
有这么麻烦

网友F(2021-12-30):
回复 网友D:
不是【线径】,是【截面积】。根据截面积换再算成对应的线径。
因为,导线的直径与截面积不是线性正比例关系。

网友G:
要改变次级电流,只有调整次级负载的大小。
负载大,电流就大;负载小则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