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替换下一个感应灯,微亮,细看每个灯有三个灯芯组成,测量三灯芯串联使用,还都微亮,整个灯由20小灯串接而成,合计60有个灯芯。
网查应该是5050LED灯。

万用表测不出灯芯好坏,看资料,点亮要3v左右,20ma,手边没合适电源,电池都没有。

先问一下,你认为哪里出了问题?是电路上某个元件,还是LED上某个灯芯?

网友A:
右下不是电位器可以调吗?试下呢 一个是时间,一个是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不是电位器可以调吗?试下呢 一个是时间,一个是亮度
三个电位器依次调整,
感应距离---灵敏度,范围
灯灭延迟时间----灯亮多长时间
环境照度----环境暗到啥程度亮灯

与灯的亮度无关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查恒流芯片

楼主:
用二节电池按个检查,发现其中一个灯芯不亮,短接这个灯芯,这个灯复活了
5050灯珠好便宜,几元100个

网友B:
应该不是灯珠坏了,如果是灯珠的话,应该是全不亮或者部分不亮。这是一阻容降压整流,再滤波稳压的电路。可以先测试几个稳压管,然后是滤波电容,最后是那么多的限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50可能与别的LED不同,直接3V没烧
现在,就是短接没亮的那个灯芯(1/3),整个灯就亮起来了
但为什么上220v灯微亮不清楚,可能5050内部的缘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看3*20个灯芯微亮,怀疑过是供电问题,记得一个视频讲,对不熟悉的先从简单处排查

网友C:
阻容降压        最容易的就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