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之前做的项目用到工控屏幕,只用来开关机而已,屏幕连plc再连控制柜,一共就只用到两个输出,有没有可以直接输出两个io信号触摸屏,不用连plc,成本也低的那种。

网友A:
可以加MODBUS的输出板

网友B:
1.MODBUS继电器模块

2.PLC工控板

3.触摸屏PLC一体机

网友C:
一体机 成本低

网友D:
加个modbus I/O模块,带光电隔离,分离HMI,也安全。价格也不贵。

网友E:
一些品牌的触摸屏生产商或plc生产商很少做这种一体机。知道的只有贝加莱专门做屏带IO点的。某宝上应该有很多一体机的。

网友F:
一体机又不贵,何况你就用几个点,几乎所有的一体机都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