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朋友的公司要在铁路现场放几台设备,普通的PLC即使放到电箱里可能也很容易被那里的环境给弄坏了,到处都是煤尘,空气湿度也很高,这个现场甚至出现过继电器被煤渣堵死的情况。。。。

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PLC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正常工作,除了三防能力,唯一要求就是稳定,性能没关系。

网友A:
我能想到的是换箱子,前提你的箱子不大,你用防爆的或者那种防水的试试。但是如果温差大的话,时间长里面可能会有水。

网友B:
正压防爆柜

网友C:
设备是yi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现场多种危险因素,预想到各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因素,不给危险留机会,防患于未然。

网友D:
要用防爆柜的场合,用普通的电柜,能不出事吗?

网友E:
到货场淘一个煤矿淘汰下来的防爆控制箱绝对好,PLC在里边20年跟新的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到货场淘一个煤矿淘汰下来的防爆控制箱绝对好,PLC在里边20年跟新的一样!!

这箱子的通风散热细节有没有?拍着看看?

网友A:
防爆的柜子没有通风散热的吧,就算是正压防爆柜也就有进气口和排气口吧。我们公司的防爆柜就是这样的。

网友G:
隔爆箱或者增安箱, 再加上IP等级.不需要通风散热.我见过的modicon的一款plc,在野外密闭箱正对太阳,都能正常运行,比较叹服.

网友H:
曾经用过汇川的早期的PLC,软件类似三菱的,人造英石的生产线,电柜边上就是振动机,这个PLC反正就是坚持了几年,一直到那工厂转型了还活着。人造英石的工厂环境是闷热,震动大频繁,湿气重,粉尘大。这个能不能合适你的要求?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安装PLC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单位煤矿井下都是这样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安装PLC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单位煤矿井下都是这样用!
里面如果有需要通风散热的启动器或者变频器咋整?是不是必须得用正压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安装PLC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单位煤矿井下都是这样用!
里面如果有需要通风散热的启动器或者变频器咋整?是不是必须得用正压型的?
有一种半导体制冷设备,就像家用饮水机的冷水出水口的那种制冷效果。

网友J:
Modicon M340,用Premium和Quantum产品 应该可以

楼主:
防爆箱可以试试,你们说的PLC牌子也可以给推荐一下试试。

网友K:
防爆柜加铝片散热就好了

网友L:
还是不如一个箱子来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