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正泰DDSU666导轨电表支持基于RS485的DL/T645协议(默认)或Modbus协议。本文主要记录了①正泰DDSU666电能表如何切换至Modbus模式;②基于ESPHome接入Homeassistant;③注意事项。

电表切换至Modbus模式
DDSU666出厂默认的是DL/T645协议模式,切换至Modbus协议的办法如下:

使用usb-rs485将电表连接至电脑;
观察电表自带的显示屏,获取电表的地址(屏显“DLT645”后面跟着的两屏共12位16进制数字即为地址);
按下图格FE FE FE FE 68 XX XX XX XX XX XX 68 14 0E 33 33 35 3D 35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CS 16式组装指令,xx xx xx xx xx xx即为屏显地址,CS为68 xx xx 至 33 33 33的校验和后两位,不包括前面4个FE;

使用串口助手连接电表,默认DL/T645连接参数为(8n2,2400bps),发送上述指令,观察电表屏显,当“DLT645”变成“Modbus”即为切换成功,观察屏显“Modbus”后一屏的数字,该数字为电表的modbus从机地址,以10进制显示,注意,modbus的默认波特率为9600。

表号是19 03 22 01 60 79

CS 校验和68 19 03 22 01 60 79 68 14 0E 33 33 35 3D 35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1E

FE FE FE FE 68 19 03 22 01 60 79 68 14 0E 33 33 35 3D 35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1E 16

但是不对啊,我2个串口,一发一收,确认发送没问题,表没回应。AB线用万用表也测过没问题的

大佬看看哪里的问题?

楼主:
FE FE FE FE 68 79 60 01 22 03 19 68 14 0E 33 33 35 3D 35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E2 16

找了一个软件,通过读取看发出的命令,

表号是反着来的 这里是 19 03 22 01 60 79

发送地址码需要反着来,太坑了。

68 固定的+ 79 60 01 22 03 19 后面是手册给的,CS校验也是坑,

我是用串口助手自带的反推出来OK的

楼主:
哎,通信大佬,帮忙看看?

读写选择INT UINT都不对(星号,乱码),浮点也不对,

这个手册也是太简易了。

读写成16#的数据,怎么转换都转不成实际显示值。

~~这里也是个坑,和PLC不一样,连个字反着来就出来了。

网友A:
436d 3333 = 237.2
4248 147b=50.02

楼主:
此玩意儿玩完了,自己用笨方法处理OK了

双字的浮点数传到到LW0~LW1 ,然后把LW0传到我LW101,LW1传到到LW100,
这个时候LW100就是正确的浮点数。

其中有趣的事情:
半档位(串联二极管),电流:2.56 有功功率:0.55kw  视在功率:0.60.功率因素:0.91.
全档位              ,电流:4.60 有功功率:1.06KW 视在功率1.06,功率移速:1.00

对了,50包邮买的,准备DIY 家庭逆变设备。
附上欧姆龙NB触摸屏文件:

此贴END.

网友B(2021-12-27):
回复 网友A:
大神,具体是怎么处理的这个数据?

楼主:
更新下,0002H CLrE(电量清零) 写1 06功能码报错

必须用10功能码

我的电表地址是79(16# 4F)
地址码  功能码 起始地址0002H ,字数 0001H 字节数02,数据内容0001H,+CRC即可清零。

4f 10 00 02 00 01 02 00 01

附上 E文手册,https://ecosystemprojekt.pl/upload/6087ddb5b54606.10500765.pdf

10功能码截取。

PS:鄙视下正泰,官网没手册,附带的简易手册也没有相关说明。

E文手册只支持03 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具体是怎么处理的这个数据?
就按32位浮点显示就行.

网友B:
为什么我读电网频率,返回来的数据转换后不是50HZ,读取电压,也和实际数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读电网频率,返回来的数据转换后不是50HZ,读取电压,也和实际数据不一样。
浮点数,32位的,
地址24 03读寄存器,200EH开始的02个字(04个字节)
24 03 20 0E 00 02(04) +CRC吧。
读出来的数据,记得上下字交换(如果显示不正常)。
例如读出来D0 AABB D1 CCDD.
你要组合成CCDD AABB 照样能就OK了。

网友C(2024-04-24):
回复 网友A:
不懂,请赐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佬,这个详细的转换是怎么换算的?请指教

网友D:
楼主是接入ha吗,成功了没

网友D:
你是通过modbus rtu接入HA的吗,我想把温度计和电参数接入,一直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