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就是想了解下,屏蔽线如果2头都不接地的话,是不是和普通线一样是没有什么抗干扰效果的?

网友A:
一头接地

楼主:
我是说都不接地的情况,本身线的屏蔽层有没抗干扰效果?我是试过有时都不接地比一头接地的效果要好

网友B:
屏蔽是有抗干扰效果的.
那样的话, 整个屏蔽成为一个等势体.
外部的干扰在屏蔽上, 不能进入屏蔽内部.
但是屏蔽是一个等势体,这个电势可能和内部的参比(地)不同,这样相当于自己是个对内部的辐射二次干扰.
接地的意义是, 把这个电势降到和内部的地等势. 这样的干扰会小点.
你可以去玩玩法拉第笼.

网友C:
单端接地。

有时候2端接地并不好

网友D:
两端都不接地,就是普通线了。起不到屏蔽作用。

网友E:
我遇到过,屏蔽网单端接地干扰严重,拆掉接地就不干扰了……

网友F:
我的原则就是先两端都不接地,干扰大一端接地;再大,两端接地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这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但是实际使用上就是有时接地还不如不接地抗干扰效果好

网友H:
接地干扰更大,一般情况不要接地。

网友I:
楼主问的还是很独到的,以前也没仔细考虑过。
关于屏蔽线,我用的比较少,不是很了解其中的细节,只能说说高压里面屏蔽的应用情况和原理,抛砖引玉,大家批评指正。
高压里面做屏蔽设计,一般是要做电磁场仿真分析,然后结合实际测试,来验证设计的可靠性。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为了实现屏蔽的完美效果,屏蔽层是应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面,实际结构根本不可能实现(要连通),因此,应用级的屏蔽,是相对的,只要屏蔽效果在性能要求的允许范围之内即可;理论级的屏蔽,才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屏蔽。
高压上的屏蔽,分高压导线的导体屏蔽和绝缘层的绝缘屏蔽。其中,导体屏蔽就是上述说的应用级的屏蔽,绝缘屏蔽是连续的闭合屏蔽(设计上),这里面导体屏蔽要是屏蔽效果不好,会出现电场集中,电应力大,材料老化加速的情况;绝缘屏蔽要是屏蔽效果不好,会出现表面爬电、对地放电、闪络等情况。
总结一下,高压里面屏蔽的设计,导体屏蔽是为了均衡电场,不出现电场过于集中甚至畸变的情况,绝缘屏蔽是为了构建连续闭合的地电势面,使电场分布符合设计预期。
再回到楼主问的屏蔽线的问题,这个屏蔽的目的,与高压上绝缘屏蔽类似,那么我猜屏蔽线的设计单位,设计时屏蔽线应该是要构建连续的等电势面。
楼主可以想想,应用场景中,屏蔽线两端的等电势面在哪里,就知道要不要接地了。

网友J(2022-05-25):
早年玩过录音机就知道啦,屏蔽没弄好,前端只要有稍许干扰,后端喇叭轰然炸响。

所以磁头信号引出线要3根线到位,外面必须采用有屏蔽层的,屏蔽层单端接地效果比悬空效果好。

如果屏蔽层两端都接地的话,录音带机芯、前置放大版,音调、功放板 之间电路板有电位差,屏蔽层有可能成为负极导线,

运气好的没啥噪声,但是稍有风吹草动挪动下下,屏蔽层有电流通过,录音机总是有烦人的小噪声。

以上是个人上古世纪玩机心得,抛转出来共赏。

网友K:
一个雷下来,接屏蔽线的设备烧了,有屏蔽线没有接的设备好好的。

网友L:
二端不接地也是屏敝方法的一种叫浮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