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4501TADW通电白屏无显示

楼主(2021-11-18):
GP4501TADW通电白屏无显示,通电后滴2声,面板的电源灯显示绿色,
哪位老铁碰到过,大概什么毛病?

网友A:
驱动板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B:
背光正常 可以看看屏的排线有没有问题 有必要可以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C:
屏含程序,如果有备份就不慌,一般都需要换板,都是送修稳妥,不懂的还以为随意拆卸拔插一下内部液晶屏的排线就自动变好了?工控维修没有那么简单的哦,尤其是服役年限长久的工控配件。

网友D:
试试用数据线连接下,看主板是不是好的(粗略),连不上就是主板挂了,默哀吧,估计大概率没程序,
硬件维修不难,程序是麻烦事。
大不了整体更换。
普洛菲斯被施耐德收购了,某个系列硬件和这个是一样的(软件好像不一样),屏幕都可以代用(我试过欧姆龙NB系列和这个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