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9):
新安装的EPLAN2.7,安装了几天,最后是软件不行,换了一个软件后安装上了,但是找不到图框,也没有搜索到,应该是没有,请大伙给我EPLAN的默认图框,还有电路符号也没有,并且告诉我默认装在哪里,照网上的地址找了,我的是空白的,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在C盘 查找图框  就有可以看到它的文件夹    也可以打开EPLAN  工具 主数据 图框 选择可以打开你的图框  也可以自已新建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真没有,符号和图框都没有,应该是没有数据,都是空白的,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网友A:
你试试复制进去看能不能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用,太爽了,还有电器符号有吗,我的也没有,能不能也发我一份,EPLAN默认是放在哪个文件夹,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可以用了,是我进去的模板搞 错了,重新选择模板就OK了,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这个图框后里面的元件就不能自动连线了,选中上面的智能连接也不行。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在研究,我台式可以,笔记本不行,有个选项设置有问题,还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