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类型的变压器?

楼主(2021-11-19):
这么小的体积,就有10kvA。三相380/220V。空间极其狭小,拍不全。
体积非常小。相当于24V,200w的开关电源。

网友A:
伺服电子变压器,总感觉不安全,一直用普通变压器

网友B:
它的名字叫:电子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子变压器,总感觉不安全,一直用普通变压器
对,万一里面击穿连累后面的驱动器。

网友D:
三相38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对吧?跟开关电源类似对吧?整流滤波再用开关管+变压器获得固定的电压,可以做到比传统铁芯线圈式变压器体积小重量轻,至于安全性,只能去寻找大一点知名度高一点的品牌。

网友E:
电子变压器,主要用在伺服上面的。有些伺服需要三相220V,就要用变压器把三相380变成三相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