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0):
有一台0.75kw西门子v20变频器  带一个0.25kw的搅料电机   冷机时加完料可以启动一旦中午休息回来后就起不来了   料粉是稍微有一点黏性的
怀疑是变频器的启动扭矩不够  有何办法可以提升变频器的启动扭矩(不考虑电机本身)

网友A:
试下开环矢量控制可以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V20不带矢量控制

网友C:
你怀疑料的粘度大,把搅拌桨拆下让电机空转测试一下吧

网友D:
对 就是和粘度有关,我公司就有类似设备。必须一次性搅拌好,中间停机必须放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