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0):
大家好,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有一台75kw变频器带动一个  55kw的风机,在运行中报直流母线电压过高,看到报警记录里直流母线电压达到了700多伏。
这是刚安装新设备,新电机,新风机正处在初步调试阶段,通过询问用户,用户说现在风机管道是在排空状态…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风机管道排空状态下这个变频器带风机是不正常?还是有其他原因,各位同行有遇到的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可以加制动电阻

网友B:
什么是排空状态?

网友C:
查三相电源、甩掉负载试机、修改过电压系数。

网友D:
变频器报过压保护,通常有两种可能,一是输入电压高,二是负载速度突然增高,超出变频给定的频率,相当于电机在发电状态。这对于风机负载,当传送皮带过松,致使风机速度忽高忽低。

网友E:
注意过没?是不是减速降频时过电压,延长一下加减速时间,如果还是不行,真得考虑加制动电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帮助,用户这几天,也没回复怎么样了。过几天再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们说是风机管对空气,大气排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们说是风机管对空气,大气排放

风机管除了对空气,还能对啥排?

网友D:
如果是风机管对空气,大气排放,所导致的后果应该是变频过流,而不是过压,因为当风机管对大气排放时,风压下降,流量增大,使电机负载加重,对应的应该是(变频)过流。
而当变频过压时(排除输入原因),对应的是变频轻载,即为变频过压。

网友F:
过压一定是发电状态了。

网友G:
离心风机是大惯量负载,减速时间如果过快就会过压?另外风路是否串联?要详细点描述设备工艺和过压时的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