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NI采集卡的吗,DIO算什么类型?

楼主(2021-11-20):
如图,这里的48DIO我问客服,回答是有48路即可以用作数字量输入又可以用作数字量输出,我就搞不清输入和输出不是相反的过程吗?这种情况下可以如何接线?

网友A:
说明这个模块可自由配置成DI或者DO

网友B:
自由配置很有可能和单片机一样是一个开漏的点

楼主:
有没又相关原理图看看?以前一直认为输入和输出是要严格区分开来的

网友C:
以后io模块都用单片机实现,端口是可以定义的,包括模拟量.

网友D:
GPIO 这个词了解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