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0):
看好多plc电源保护电路都用保险丝,为什么不用空开呢?是空开不支持小电流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价位不同

网友B:
空开的延时型太长,精确保护性太差,熔断器可靠

网友C:
究竟是用保险丝还是用空开,并非是钱方面的问题,而是保护效果及维护方便的考虑,保险丝动作可靠,动作速度迅速,对于电子仪器保护,空开的动作速度根本跟不上,往往空开还没动,可仪器已经完蛋了,只有保险丝能做到迅速熔断。不过对于某些重要的仪器,以上保险丝的动作速度还不够理想,还需要用快熔,其动作速度比普通保险丝还要快。
而对于普通家用总电路保护,以及普通工业电器,如果用保险丝的话,则维护太麻烦了,没有一定的技能,一般人是无法更换的,所以家用总电路保护采用空开保护。

网友D:
保险丝的熔断时间比断路器跳闸时间快,但是个人觉得普通场合还是用断路器好,因为一般场合应用时间上没那么讲究,关键是熔断器烧了需要更换的,断路器再合上去就是了,公司有些设备也是配的熔断器,烧了后我都改成断路器了。另外说到成本上,一般的保险丝确实要比断路器成本低。

网友E:
车床用保险的地方多。德国进口设备,总电源到各回路都是先保险,然后断路器,接触器,过热,到电机。保护挺全的。

网友F:
保险丝己经快淘汰了,至少我己经五六年没用过了,很多PLC和电气元件本身自有保护功能的,你还在回路上加个保险丝,并不好计算出精确的型号,不一定起到什么保护作用。而且一旦熔断了只能换新,所以你得在电控箱里备几个?

网友G:
有些场合空开是代替不了保险丝的

网友H:
直流断路器很贵,但保险丝便宜。保险丝熔断速度快,对于开关电源类负载,保险对过压的保护效果是很的。

网友I:
空开简称无熔丝断路器,其主要的功能在于防止大电流过流,短路,接地等等的大故障,至于对于微小电流过流检测能力则不行。所以一般空开用来粗保护,保险管用来细保护。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保险丝己经快淘汰了,至少我己经五六年没用过了,很多PLC和电气元件本身自有保护功能的,你还在回路上加个保险丝,并不好计算出精确的型号,不一定起到什么保护作用。而且一旦熔断了只能换新,所以你得在电控箱里备几个?
设备里面共200多个点位,一个开关电源,24V就一个空开;
一个感应器故障,全线闪断,然后还不好查点位,分级量线
每次都花大量时间
加装几个保险丝后,维修时间大大减少。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这个方法真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个方法真不错!
被现实逼的没办法了,光是加保险丝也是郁闷不已,线路太多了,保险丝要是加的合规好看,必须走线也要规矩,电控柜很多都没有预留空间,没办法的情况下,有些保险丝只能悬着,然后在现场手绘图纸,给现场讲解哪里该怎么查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很多伟大的技术革新,就是从一线的小改进来的,手动点赞!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很多伟大的技术革新,就是从一线的小改进来的,手动点赞!
理论上,其实确实也不好,但是实际上用起来算是方便。保险丝我加的比较小,0.5A-1.5A的几种规格,每次换保险丝费用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