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工控机通信波特率

楼主(2021-11-20):
S7200与选用串口与工控机通信的波特率使用38400对吗

网友A:
没什么对不对的,你选了就用.就是太高距离远会影响通讯.

楼主:
可以改成9600吗,改了之后之后是不是在PLC重新设置,谢谢

网友A:
可以.满足速率的话.
两端一致就行.都得改.

网友B:
两端一样就可以,你可以试下那个影应好就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