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1):
有一个药液搅拌罐,需要有液位的上下限来控制加水停水,该药液是有一定的粘稠的药液,各位大神讨论下用JYB714的液位继电器好用吗

楼主:
JYB714的电极开始用铜柱固定在外壁上,由于药液有粘稠还有腐蚀性,导致开关不灵敏,现在打算用3根不锈钢棍在上面放入,这样效果能好用吗

网友A:
可以用那种非接触式的类似超声波的传感器,当然是否适用还需要测试的。

楼主:
主要是成本不能太高了啊

网友A:
预算多少呢?在预算范围内找呀。

网友B:
试着电极用电线吊着,不要固定。怕浮起就加重电极

网友C:
找焊条做几个导电柱,长度不同,用于高低液位,安装到绝缘板上,做正极,负极直接连接水箱,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成本费50元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焊条做几个导电柱,长度不同,用于高低液位,安装到绝缘板上,做正极,负极直接连接水箱,就可以实现了。
谢谢啊,我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JYB714的电极开始用铜柱固定在外壁上,由于药液有粘稠还有腐蚀性,导致开关不灵敏,现在打算用3根不锈钢棍在上面放入,这样效果能好用吗

用不锈钢辊是可以的

网友E:
不锈钢材料使用316L

网友F:
是否可以参考豆浆机类似的防溢功能?

网友G:
化工不允许用点极模式的液位传感器吧,不是钱的问题,有时候你是省钱了,但是产品的品质不同了。考虑一下超声波之类的非接触传感器吧

网友H:
我感觉用超声波液位计比较好。

网友I:
用超声波液位计你不会后悔

网友J:
只要几个点的话,浮球或者磁翻板比较合适吧,简单容易维护

网友K:
现成的,我用过,探针选不锈钢304或者316的,比欧姆龙的便宜。

网友C:
看看楼主是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