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程序无注释,如何解决

楼主(2021-11-21):
自动清洗机台动作顺序需要修改下,原厂三菱程序下载后里面没有注释,求救大神们,有无办法。

网友A:
是读出PLC的程序不带注释,还是你电脑上程序有注释无法下载到PLC内?
注释对PLC运行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方案】
菱机妙用 | 眼前一亮!新一代安全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B:
改动作顺序跟有没注释不冲突。。

【方案】
精彩视频 | NCT 技术实现 XTS 动子非接触式供电和数据传输

网友C:
如果原厂不给注释的话,只有自已摸索了,先从确定输入输出点标注,再反过来找中间继电器的。
【方案】
越南煤矿“遇上”英威腾,乘风破浪!

网友D:
那就要根据图纸先自己添加输出入注释,再根据输出入分析内部继电器等软元件作用了
【方案】
图尔克总线产品在炼油厂罐区消防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E:
只要厂家灌程序时,刻意不下载注释,那就没法,只能在线监控自己摸索,这是一种厂家为了赚维护费的手段
【方案】
Lifesharing 为捐赠的人体组织和器官保驾护航

网友F:
自己能看懂就慢慢改下,看不明白就找人来搞了。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WITLINE-EBOX-4G设备控制器在水产养殖上的应用

网友G:
几乎所有的PLC里面的程序都不会有注释的,如果你清楚流程,要修改动作,只能通过监控来分析,看在哪个地方修改相对合适,甚至可以不动原来的程序,通过修改外部动作执行机构来修改
【方案】
华北工控智能物联网计算机,可用于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控制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