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1):
近期有客户拿了几台611驱动和电源模块,以前我对数控系统不太熟悉。我想要搭建平台。可不知道要什么设备等。求有熟悉的大神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如果搭建数控系统,802C\D,810D/840D都可以。

网友B:
西门子系统加伺服电机。

网友C(2022-10-18):
功率电源,驱动器,电机以及控制面板(控制主机+显示屏+键盘),IO板,24V电源等。线路连接完还要有很多信号屏蔽及参数设备,没有经验自己摸索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