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1):
故障现象:室温10度,冷机上电,按启动,面板显示频率上升,实际无电压输出,过两分钟左右,停机状态再启动,瞬间报OC过电流,多次启动后输出正常,运行也正常。
已经判断出来是主板问题,且跟温度有关。冷机上电前用热风枪把主板吹热再上电,输出正常。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件引起的这种故障。

网友A:
重点检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
主板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B:
检查驱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