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4404芯片如何模拟测试

楼主(2021-11-21):
这个芯片的输入输出脚我没搞清楚如何在输入端加波形,输出端又是测量哪两个脚。我用函数发生器在23脚加入方波,输出直接满宽不受输入控制。感觉不对后尝试在24脚加入信号但是14脚加的电压直接被拉低到3伏以下明显是有短路。 请教各位老师这种芯片如何来模拟测试

网友A:
2,4或者3,4加电压,测7,8或者5,6.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功能的芯片,你可以把7-8接在一起,2-4输入,7-8并接输出,3-4输入,5-6并接输出,至于电源被拉低看看是否输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