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1):
硬件结构:西门子1200PLC(MODBUS_TCP服务端),PC端 视觉二维码采集处理判断(MODBUS_TCP客户端)

逻辑如下:PLC给摄像头启动信号(关联m_tcp),PC反馈OK.NG信号。如果一定时间没反馈,设备停机报错!

PLC程序路逻辑:

1,启动信号ON_上升沿,       自锁摄像头启动标志(w_[5])
2,任意反馈ON.NG标志+复位,断开这个摄像头启动标志。

3,摄像头启动标志位ON以后,定时器开始计时(0.5S),定时器ON=视觉反馈异常!

现在有个问题,偶尔来一次反馈异常,现场跟踪启动信号ON,反馈信号也有ON,就是程序报错。我也是碎了。PLC循环时间5ms

部分程序截图:

视觉未反馈报错(#ERR_LV1[11]),连续3次NG报错(#ERR_LV1[8])。

关于M_TCP通信部分

之前做的2个字(1个读,1个写),共计16+16,PC视觉程序员搞不定,

换成字,16+16个字,共计32个字,

我PLC这边给他转换的(2个FOR循环,不存在周期问题吧),目测没问题。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之前我用smart tcp客户端,模拟反馈,一直运行良好来着。

现在搞蒙了。。。

楼主:
PC端现在也没有处理信号,我这边启动信号ON以后,PC直接反馈OK信号,程序做的延迟检测我看延100ms左右,大部分在几十毫秒。

网友A:
程序报错?就是程序在信号正常的时候无故报警停机?报警停机的逻辑就是计时器计时完毕,认为没有信号反馈过来?编制故障现象监控程序,比如采用计数器,计数反馈信号的次数,检测真的是不是没有接到反馈信号导致的报警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博图那个跟踪,我看波形,我这边是输出了ON信号,PC也反馈了OK信号,但是程序就是报错没反馈。(现场也没看ON时长)。

我现在怀疑ON时长不够,之前我用小PLC模拟,一直运行良好,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报错。

过几天设备硬件做好了,再去研究一下。

PC那边监控,写数据反馈计数是OK的,也就是写入成功了的

楼主:
今天家里测试,

通信负载设置50% %15

客户端PLC程序不变,15%目测丢了信号。设置50% 循环时间最长不稳定4ms~12ms,肉眼可见10ms跳动。

但是设置到50%,信号看了一回儿都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