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白话间接寻址,算是菜鸟教程吧

楼主(2021-11-22):
间接寻址某些地方用起来很爽。

本例子没有用AC累加器,懒得看手册。。

1, MOV_DW把寄存器实际"门牌号"传送到一个寄存器里面(32位)

MOV_DW &vb2000 VD3000,  注意,加上&;

vb2000内部实际"门牌号"=134219728

啥意思呢?也就是说,VB2000,内部“绝对地址”是134219728

2,测试:MOV_W,VW20(+666),*VD3000(间接寻址:134219728),

注意*vd3000;也就是把VW20传送到VW2000,效果如下:VW2000已经是666了

3,门牌号(134219728)+2=134219730, 也就是VW2002,

~~~~~~~~~~~~~~~~

总结,其实 直接MOV_DW134219728 VD3000应该也可以的,(之前用MOV_W报错,门牌号太大大于65535的缘故吧)。

END。

之前我发过帖子,欧姆龙的也是类似。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795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

smart中,位如何间接寻址?

欧姆龙可是全系可以位间接寻址哦

网友A:
逻辑与或非啊兄弟.并非崇洋媚外德仪还是哪个德仪,30年前开发的架构还没被国产小型PLC超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与或非啊兄弟.并非崇洋媚外德仪还是哪个德仪,30年前开发的架构还没被国产小型PLC超越.

没想明白,smart如果位的间接寻址,这个和1200一样的CPU,1200配合博图可方便不少

网友B:
我不懂西门子,像看天书一样

网友A:
可以用指针配合指针所指内容的与或非异或同或运算来取得位寻址.
编译器软件的操作方便是可以提高编程软件的方便性(就像C#,JS等一样),但也不总是一定的,因为软件的智能化意味着底层硬件的固件要很大很冗余很智能,这很可能导致硬件的实时响应会有一点损失(虽然这点实时性的损失大部分可以忽略不计,但也不是总是可以忽略不记).
就像WIN10的串口实时响应稍差于XP的串口一样,虽然和WIN10配合的软件和硬件进步都是很大的,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