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2):
SMART 优点:支持PN总线(汇川H5U 支持Ethercat 要2200多 12进 8出)支持大部分通讯,自带net网口,支持局部变量 这样子程序就变得有意义  基础浮点更不用说。3轴100K PTO 利用伺服低阶滤波达到 S极缓冲曲线;EEPROM保持总体  小型PLC 接近无敌的存在

缺点:不支持主流 canopen canlink;轴控即使多段PLS能定位;也仅仅是点到点;无法完成插补等复杂控制。

汇川3U :

XYZ 3轴插补运算,2轴同步插补,支持5轴200K,自带 can net,我目前小型PLC只在 SMAR T和 H3U 混用EEPROM保持;

缺点:不支持局部变量,子程序没有任何意义,仅仅只是增加可读性,价格比SMART高,定位接近 1200 FX5U。

三菱3U:

优点:想不出来。价格不贵,低于汇川H3U,高于没涨价的 SMART 低于涨价的 SMART;

缺点:电池保持,不支持局部变量,仅3轴100K,有插补,不如汇川H3U,没有net,还在用422,232,真的很难用;

性价比最高还是SMART,没涨价的SMART简直无敌。

网友A:
感觉应该打不过信捷。

网友B:
汇川在我们这边用的还真不少·········

网友C:
汇川3U还不错,就是软件不好用,没有局部变量,3U一个模式,5U一个模式,AM系列又一个模式,烦得很!我感觉松下PRO 7这个软件最好用了,支持松下所有系列的PLC,软件功能又很强大!希望汇川加油吧,做一个兼容性强的软件吧!3U没有局部变量真的很伤!
另外小型PLC,松下  FP-XH 系列真的很强,性价比很高!

网友D:
台达 永宏 松下 三菱

网友E:
用什么PLC前提是你需要去完成什么,举个例子,你只是要PLC去处理一些开关量的,那其实就不用多讲究了,但是如果你要处理8个轴以上的控制,就尽量考虑同一个公司的产品吧,包括电机,驱动。用你最熟悉的控制方式。省的钱是老板的,省心省事是自己的,不用很在意材料的价格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确实,在公司不干预成本的情况下,我自己基本用西门子的,现在因货期问题,三菱的成了首选,小型就接几个开关量的一般用信捷,汇川前两年用过,整体还好不过因为个人喜欢,基本都是三菱西门子

网友G:
看工厂需求吧,

带1-2轴 我还是喜欧姆龙。

价格便宜啊

网友H:
汇川3U :

XYZ 3轴插补运算??真的有3轴插补吗??还有其它PLC有三轴插补的?

网友I:
我一般模拟量控制用西门子,运动控制用三菱;甲方指定品牌除外

网友J:
汇川凭什么价格这么高?我想支持国产也没办法

网友K(2022-02-04):
欧姆龙,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