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2):
PLC柜旁边新加变频器后,模拟量干扰厉害,各种接地、加滤波器、更换电源等都没用,排列方式为:cpu+dido+ai+ai,目前做了一个实验:新加一个PLC,原有模拟量进新PLC后,稳定。 后来又做了两次实验,分别更换了CPU和ai模块,都无效果。请大佬分析一下+怎么处理?ps: 隔离器也加了没效果。

网友A:
从变频器上下手,在变频器输出侧加电抗什么的,具体百度;或更换更好的变频器

网友B:
恐怕是走线问题
将原PLC换到增加的PLC位置试试

网友C:
把变频器的线路改变一下,最好单独走线,看有没有改善!这样应该又改善,我一般都是将变频器放的离PLC与伺服远远的!

网友D:
一般不把ai和do放一起. 都是ai/ao/di/do.然后线也不一起走.

楼主:
我再去模拟量信号线单独走金属线槽试试。

网友E:
先要确定你的这个变频器是不是模拟量控制,信号是不是来自柜内的PLC
把变频器迁移到电柜外面,看是否能减少干扰,这个过程可以的话换另外一个牌子的变频器
如果真的不幸确定变频器是通过电源干扰你原来的设备,处理相对麻烦,最好是换变频
处理干扰问题,关键在于查出干扰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