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2):
一台设备原A975GOT-TAB-B触摸屏画面没有屏保,出现故障后更换了一台原型号触摸屏,用原程序下载。但出现十分钟左右屏保。因设备要不时的观察触摸屏,从而不需要屏保功能。检查系统设置里面未发现相关设置。并且在触摸屏菜单上也没有找到屏保设置啊?请教各位大师这款触摸屏怎样设置屏保时间啊?

网友A:
软件可设定;上面的菜单SET UP那项进去看下;

楼主:
版主指导的完全正确,就是在SETUP选项里!对这款三菱触摸屏用得少,从字面上它显示为SET  UP,我以为是设置上传相关参数。不如就标为SET或SETUP,非要把SET和UP分开来,考验我等理解能力。学习了!谢谢版主热心帮助!

网友A:
搞定就好,设成常ON的话屏幕会老化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就好,设成常ON的话屏幕会老化加速;
好的,谢谢版主提醒!
还有就是背光开关功能,软件能否设定与触摸屏型号有关。A975触摸屏在软件系统环境里找不到GOT设置项。有些型号例如F930触摸屏在软件系统环境里就有GOT设置项,可以设置背光灯关闭时间。参见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