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2):
最近在做S120和300PLC DP通信的实验:
博途软件
从300往S120写控制字和速度设定值,分别用MOVE指令单独往PZD地址写,S120那边无法收到数据。用SFC15打包发送,S120那边能正常收到。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生产线上有一个项目用SCL直接给S120各自PZD赋值的,能正常发到S120那边,但是我这次实验照抄也不成功,只能用SFC15才能行,是什么情况呢?请指教,多谢!

网友A:
去西门子官网发

网友B:
300PLC用博途写这个地址的方式和STEP7不一样,但用SFC14有识别了硬件标识符,所以可以发过去。你应该是地址的写法不对,比如不能写成PQW200,而要写成QW200:P好像,你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法写成这种格式,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