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懂哥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图标

楼主(2021-11-23):
三位四通电磁阀用到的,是个一体的图形,右边应该是电磁铁。左边这个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三条线。

网友A:
三条线应该表示三条管或者三个通道吧

网友B:
有点像放大器

网友C:
应该是放大驱动器

网友D:
你这个图标是从哪一本选型手册看到啊,选型手册不可能没有定义啊

网友E:
让我这个有多年经验的电工学徒来回答你吧
这个图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外行看了肯定看不懂
我这种有多年经验的专家
也是一样看不懂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大佬真幽默!哈哈~
看不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