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3):
接手的设备,有很多段加热管,而且是并联,每一个加热管都有温度探头来采集温度数据,用PID控制温度,用PLC总控所有PID,信号走的是modbus通信线。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同事在操作的时候,或者是更换加热管时,或加热管损坏时,或接头没接好时,会造成通信线带电,甚至可以达到30多V的电压。这时候通信模组就会被击穿。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隔离,或者防止顺时高电压击穿通信模组。

TVS有用吗?信号隔离器有用吗?

网友A:
TVS,8KV ESD都能过

网友B:
信号隔离器应该可以

网友C:
一看就是全场接地做的不行,我们那站场接地扁铁深埋2.5m,站地下全是接地网,10kv高压与485,4-20ma信号线同沟,一点感应电都没有。接地,屏蔽是关键。

网友D:
不能理解强电网(发热系统的电力大功率供应线路)和弱电网(信号传感器的信号传输线路)是怎么搞到一起,能让弱电网带电的呢?还高达30V的情况。是让温度传感器的金属探头直接触碰加热管导致的漏电,形成漏电泄放回路,导致的信号传输系统带电么?

网友E:
不明白你们的加热管的接线是怎么安排的,温度的取样探头是非接触,经过变送器才进入PLC,加热管接的是强电,怎么会串进系统?除非你的加热管本来就有漏电,机台根本没接地

网友F:
光电给力指不定也不行,大电流磁场大,感应电。

先试试吧,

应该有转光纤的,这个不怕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