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3):
备用发电机,今天早上对发电机循例开机保养(每周开机约10分钟),就在按开机3秒后电池发生火暴炸,电池用了4年,是电池质量问题还是老化(是免维护电池,不用加电池水那种)。

网友A:
总之幸亏试机保养及时,否则真到急用时再发生这情况就凉凉了。。

网友B:
电压高了,出气口堵了
再就是该换了

网友C:
量一下负载,是不是短路了  ?

网友D:
虽然想说发错区了,不过还是要了解一下电机是否有短路或者接地,电池用了4年正常来说也该到换电池的时间了,质量好的品牌的话应该还可以用两年再换

网友E:
经常浏览到锂电池爆炸伤人死人的头条新闻,想不到铅酸蓄电池(免维护或者需维护都有)也会爆炸?孤陋寡闻了哦。
应该是电池内部质量问题,可以试着找厂家聊聊天,毕竟铅蓄一直只有鼓包,不论鼓的多夸张,应该重来都不可能有爆炸伤人的危险的吧?

要么你的是假铅蓄,内部其实就是锂电结构。

网友F:
电池质量问题吧,假如你试过开车,前一次打火还是一次就着,停车后打火竟然无反应,用电池测试仪器测量结果显示电池寿命还剩余百分之一。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奇怪了

网友G:
铅酸电池充电爆炸亲自实践过,放电发生爆炸还没有见过,开机3秒是启动中还是启动后运行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铅酸电池充电爆炸亲自实践过,放电发生爆炸还没有见过,开机3秒是启动中还是启动后运行中?
铅蓄充电爆炸的唯一解释,好像也只有内部气体导致爆炸的原因了吧?

网友G:
当电池充电有大量冒泡时,断开鳄鱼夹有火花产生,突发奇想把打火机按住(当年是用打火石那一种)看看冒出的火花是不是可以点燃打火机,当火花一闪,电池瞬间就爆炸了,碎片满屋都是,万幸没有起火。那种场面现在都记忆犹新!

网友H:
蓄电池没弄上柴油了吧?

楼主:
的确是电池的问题,另一块也是鼓包了,全换了开机正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