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3):
PLC 功能条无法完全停止,一致处于停止中的状态,HMI相关区域一致闪烁。
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该设备已正常运行多年,程序和硬件都没有做任何改动。

网友A:
触摸屏的画面可以编程,用来操作和控制生产线设备。PLC也可以编程,并控制生产线设备的动作。
所以,触摸屏上提示的闪烁信息,和PLC上提示的闪灯故障,首先需要读懂设备是怎么运转的(控制原理),然后再去观察触摸屏上闪烁画面的内容,并找到闪烁原因。

网友B:
有程序,监控一下对应的变量呗。

网友C:
查看设备使用说明书,应该有说明
估计系统程序你是的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教,这个设备的说明书里提供了故障代码表格,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故障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这个设备是进口设备,供应商没有提供程序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画面上没有任何故障代码。之前出现的时候,断电一个小时以上,重新上电,故障可以消除。这次断电的方法不起作用了。

网友D:
估计需要花几十万找老外过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画面上没有任何故障代码。之前出现的时候,断电一个小时以上,重新上电,故障可以消除。这次断电的方法不起作用了。
那就高度怀疑上了时间锁
试试将系统时间回到n年前

网友A:
尝试本地寻找自动化设备公司的工程师上门检修,触摸屏和PLC这玩意不要以为像光刻机一样是高深的尖端技术,就算是进口的设备,弄懂了工艺(设备生产流程),控制程序不进行加密处理,一般的自动化公司的电气工程师都能搞定的。

网友E:
CPU上为啥报错?是不是PN子站丢了导致无法运行?
以前重新上电后CPU上还报错么?

网友F:
把PLC的各个组态模块拔插一下,可以试试。